关于变频器紧急问题!!!

楼主(2011-01-06):
我公司需要设计一台自动矫正玻璃板机器,使用正反丝杠(如图所示),同时往中间收缩。中间是一块四方5个厚玻璃板,目地是自动矫正玻璃板(因为玻璃板尺寸会有变化)所以我们 想使用扭矩传感的模式来做,当丝杠上的挡块2边和玻璃收缩到一定力度的时候输出信号!此时电机停止旋转,力度不能过大了,电机速度要几转每分钟的样子,请各位师傅帮忙出个方案!!谢谢 之前我们想丝杠中间加扭矩传感器来做,可是还得加减速机构,现在我们想用变频器带电机来做,电机容量为200W。

楼主:
很是失望 工控网这么大个家庭 尽然没有高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A:
xiangmin276:有你这样请教人的吗?

网友B:
扭矩传感器信号反馈回PLC,PLC根据反馈的信号控制变频器运行就是了。
别人在网上等着回答你的问题?大家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网友C:
我看用伺服点击好了,代转矩控制,供您参考了 。

网友D:
你的设备一定要用变频器吗?一定不要装齿轮箱吗?可能这个方案不理想,要么改用伺服,否则就在挡板上装拉力传感器(电子称)那种,再利用比较指令控股变频器就行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你们所提供的建议我会一一论证。

网友E:
最好用伺服控制,伺服马达+减速机,配合你的丝杆精度才会准。

网友F:
最好用伺服转矩控制

网友G:
安川变频器616G5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