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各位大侠好:
    小弟第一次用西门子的屏,仓库里有好几个多年不用的屏,型号为:K-TP 178 Micro,启动画面的时候版本为:1。2。0。0;我的WinCC flexible 是2007,版本是:1。3。0。0,当下载程序后提示要更新OS,我把K-TP178的V1。3。0。0.img文件下载的时候老是说“不能完成连接。由于具有‘引导’设置,HMI设备必须重启。”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多谢了!
    设备我是用USB/PPI电费连上的,我还把屏里的程序给备份成功为PSD文件,所以连接是没问题。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其中两台屏是前人也是因为更新不了OS拆下的,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新屏。但是更新不了OS还没发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更新OS最好使用USB或者网线连接

网友B(2011-02-23):
KTP178更新OS必须要得新断电,要在屏刚上电,赐启动的情况下,在软件里点击传送才可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