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编程线

楼主(2011-01-06):
我有台达用的8针圆形接口,如何改成FX1N的编程线?

网友A:
重新制作,针脚不对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个三菱专用的,网上买的有,不贵。

网友C:
随便都可以自己做一根就行了啊

网友D:
还是不要省这个钱了

楼主:
是不是还要买转换接头?台达232口,三菱FX1N 422口

网友E:
改不了,需要422的芯片

网友F:
哦!我以前也有台达的连接线改了没有用,

网友G:
RS422的自己不好做,买一根吧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H:
建议楼主买个三菱专用的,我买的那根才30元

网友I:
网上买一根吧,也不很贵。

网友J:
一般是15元一条/

网友K:
我买C09花了80元.看来贵了

网友L:
三菱的和台达的针脚不一样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M:
普通COM口,加个RS232转USB的才50不到,还好买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