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三菱分段温控程序

楼主(2011-01-06):
本人要设计烘箱分段控温程序,如从0-50保温1小时,再加温到120保温30分钟,控温精度+_5,考虑用FX2N-32MT+FX2N-2AD+FX2N-2DA是否可行,恳求程序及线路.

网友A:
建议温控仪+PLC,采用通讯方式来做
配置温控仪、PLC、485BD、温控仪配置对应的模块,成本比你原来讲的少
或者PLC+温度模块(根据热电阻还是热电偶配)成本稍高点

楼主:
非常感谢1楼,看来是个好办法,老板最在乎成本.

网友B:
建议温控仪+PLC,采用通讯方式来做

网友C:
1楼的说法和我的一样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1楼方法可靠

网友E(2011-02-20):
好像一个好的温控仪和温控模块差不多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