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会坏吗?

楼主(2011-01-06):
油压变送器,当我压力超过它的范围(0-0.6MPa)了,我现在短时间达到1MPa,但是我每天都会出现这个短时1MPa几次,这样会坏吗?PLC的A/D模块会坏吗?

网友A:
压力超过范围了,应该担心油压变送器,而不是A/D模块。
jxh668

网友B:
油压传感器会坏

网友C:
不会坏吧,哪有那么脆弱。

网友D:
应该不会,我以前也经常遇到这种现象,用了好久都没有故障,这种现象好像是出现在液压换向的瞬间

网友E:
油压传感器瞬间到1MPa问题不太大,压力表不行

网友F:
a/d模块一般不会坏,大不了显示溢出。

网友G:
油压传感器恨容易坏,建議換一個压力范围更高的.

网友H:
影响变送器的寿命,

网友I:
瞬间超过额定范围应该不会坏的,次数过多会影响使用寿命的

网友J:
总结以上所说,依然会坏,所以还是更换的好,以免又废了一个,呵呵~~~!

网友K:
压力变送器短时期内不会坏,但是长时间就不好说了,建议楼主换个大量程的压力变送器或把现在的变送器进行改量程后再使用。

网友L:
A/D模块不会坏的

网友M(2011-02-06):
油压传感器一般都有一个超限范围,看说明书,如不超过的话,可以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