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不能正转

楼主(2011-01-06):
各位高工:
我现在用基恩士KV-3000控制三菱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为MR-J2S-10A,可是不管怎么调伺服只往一个方向转,希望大家给点帮助。

网友A:
那可能是你電機的通信線斷路了

网友A:
兄台,你檢查每個端子是否到通,我上次也碰到了這個問題!!

网友B:
进来想看处理结果的 嘿嘿

网友C:
检查输入信号有没有接错,参数。
工控组态

网友D: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重插一下PLC模块就好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正转或者反转末端(CW LIMIT,CCW LIMIT)限位了

网友F:
我只能看看了 都不知道师傅电机是什么

网友G:
检查接线。

网友H:
看看设置,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I:
如果PLC有正反向信号的输出,那么就是驱动器参数设置错了,检查脉冲输入方式

网友A:
那一定是你那個驅動器通信線路有問題了

网友A:
你看看cnb8那條線有沒有到通

网友A:
檢查線路和看看伺服驅動器的參數設定是否正確啊!!

网友J:
首先查下你的伺服的脉冲形式设置,然后看下和PLC是否匹配,再看下你的线路有无断线,我感觉你脉冲形式不匹配的可能性比较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K:
可能線路有問題

网友L:
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M:
先检查末端限位开关,再检查PLC输出脉冲的方向信号。检查伺服器CN1B的脉冲接收端是否接线正确,好像是 2 和 3 脚一个是正转脉冲一个是反转脉冲的输入。

网友N(2011-07-08):
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O:
用速度控制模式看看再逐一排除

网友P:
查查线路吧!!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Q:
那就看看伺服参数,是不是单向吖

网友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