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复位问题

楼主(2011-01-06):
如图
X4置NO。。。C235等6时可以把高速计数器C235复位吗????

楼主:
用MOV 指令复位行不行????如图

网友A:
要用DMOV,高数计数器都是32位的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网友B:
呵呵
2楼正解。

网友C:
我建议你用高速计数器复位指令,不然你的计数会有误差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用高速计数器复位指令,不然你的计数会有误差
高速计数器复位指令我不会用,,,是否可以请教下??
如上面的图
C235高速计数器等6时,马上把C235复位

网友D:
HSCS,HSCR.这些高速比较指令来执行高速计数器的比较,否则可能由于草庙周期问题漏掉=这个值的比较执行时机。
而且高速计数器复位直接RST C256即可,用DMOV需要多少时间楼主自己知道,这样不利于做大程序

网友E:
7楼说的有道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谁用过M340中的EHC0800呀,怎么写那个双相位计数器程序。编码器为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

网友G:
原来与此

网友H(2011-05-01):
复位就用rst呀

网友I:
用比较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