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虚拟xp模式下 step7 v5.4 连接plc 出错

楼主(2011-01-06):
本人是在win7系统里安装了那个 virtual PC,在虚拟出来的 XP里运行 step7,建立项目和编程都没问题,但是无法下载,提示“无法与cpu建立通讯”,我用的是软件自带的仿真软件plcsim,软件应该都没问题,因为在另外一台装xp的电脑上仿真 运行正常,但是在虚拟机虚拟出来的 xp系统里就 提示无法连接cpu,求高手解答~~

网友A(2011-03-25):
我用的虚拟机跟你的不一样,我用的是VM的,这个虚拟机的设置里可以设置网络的链接方式,前提是确定你的PLC的连接方式没错
不管你二不二,二就在那里,不三不四

网友B:
你的STEP 7和PLC CPU采用什么方式连接??仅试用过USB 接口的没问题
win7 虚拟xp模式下 step7 v5.4 连接plc 出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