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控制3个步进电机选三菱什么系列PLC硬件

楼主(2011-01-06):
我要控制3个步进电机选三菱什么系列PLC硬件,参考下,谢谢

网友A:
FX3U,有3个脉冲口

网友B:
FX-3U,3UC 同FX-3G 都可以,不过3G的要30点以上的才支持3轴

网友C:
不过3U的有点贵,可以用1S/1N加一个定位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过3U的有点贵,可以用1S/1N加一个定位模块。
一个FX1S20MT 920左右。一个定位模块也上千块,更何况1S系列不支持扩展!
而3U16MT的也就1900块,哪方面都强啊

网友D:
选3uc的
不断向前

网友E:
那要看伺服电机是什么样的控制,位置模示要定位模块哟,转矩控制和转速控制要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F:


网友G:
FX-3U可以

网友H:
看你的系统咯。。。用FX1N吧,,其中之一个脉冲点在外面分开作两个轴用。。。。。

网友D:
fx3u,3个脉冲口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