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我用Window7怎么连接不上PLC。是怎么回事呢?com点有找到,就是连接不上,通信错误!

网友A:
设置不正确

楼主:
怎么设置呢

网友B:
我用的就是WINDOWS7  没有什么问题  COM  USB透明 都好用的,

建议安装原版win7   设置是否正确!!!!!

西门子S7-300 200 HMI TP177  MP277

omron CP1H  CJ1M  HMI NP NS

三菱  FX3U 2N  HMI  GOT11 1O

可以通讯 可以编程,没有什么问题!!!联想原版win7旗舰版。

网友C: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还是找找硬件上的原因吧

网友D:
用串口调试软件看看,串口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