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说的人多,实际做的人没有。

网友A:
这不是问题的问题,要求精确 °挺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问题的问题,要求精确 °挺高,呵呵~~!

先看懂要求再下结论不迟吧

网友B:
跳点呢就是触摸屏选好点,PLC计算,如果下一点为设的点即跳到下一点,也就是算的基数直接2。
矩阵点数和位置可以设置,也就是水平间隔和竖直间隔,水平点数,竖直点数四个参数。

网友C:
挑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点呢就是触摸屏选好点,PLC计算,如果下一点为设的点即跳到下一点,也就是算的基数直接2。
矩阵点数和位置可以设置,也就是水平间隔和竖直间隔,水平点数,竖直点数四个参数。

写出来看看嘛

网友D:
我的思路:比如说第八点和第十二点选为不放---------------------当实际位置值等于8-1时,直接清除素引中的这个位值,同时把7到9的值翻倍,使之直接进入9

网友E:
矩阵点数  11x11=121

触摸屏上设置每一个每一个点对应一个PLC的位地址,注意位地址要连续。。。

需要放置零件的为1,放弃放置的为0,

OK,开始放置一个位置的零件前,先检测这个位置上的位地址是否为1,是就放,否就弃。

然后移到下一位置,每次放之前,检测该位置对应的位地址(即触摸屏设置的点)。是否为1,是就放,否就弃。

(没做过类似项目,胡乱猜想的,请指正?)

网友F:
没有做过,学习中。

网友G:
不用数学高手
用点阵做好位置
再用一个开关位做与运算,在人机上开关就可

网友H:
這個有點意思,你就用三周控制加個加爪汽缸就ok!!

网友H:
程序也步複雜,不用人機,在程序些就可以了!!!

网友H:
也不需要數學厲害,方法很多的!!

网友I:
支持8楼说法,有同感

网友J:
方案很多,没人做程序,哈哈

网友K:
点与点都是等距离的吧,这样的话我倒有个想法,在屏上设计122个点,每一个点连接PLC里面的一个位变量.PLC的程序采用步进方式编写程序,当相应的变量为ON时,则移动到该点,当相应的变量为OFF时,则直接移动到下一个点,
这样只需在屏上激活相应点的变量即可改变零件安放位置.
做任何事都需要经历,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了,不想费脑筋去编写.
有志者,事竞成.
也许我是属于没上进心那一类人吧!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至于设置距离,那就看是全部统一设置还是逐点设置了.可以肯定的是统一设置更简单一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XUEXIXUEXI!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M:
给出正解来学习下哈
定期
Hard Road,brave 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