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控制的问题 急!!!!!!!

楼主(2011-01-07):
一个接触器由两条线路进行供电 ,一条是PLC输出, 一条是外部电路, 两条线路在一条相线上 ,两条线路没有设计互锁,这样对PLC或整个电路有什么影响,会造成PLC的输出继电器烧坏吗?急!!!

网友A:
兄台,你這樣是會造成plc燒壞的,要加上自瑣電路!!

网友A:
也可以用程序來控制2個接觸器電路!!

网友A:
樓主,你趕快改啊!!燒壞了,那也很可惜的,到時你不知道好浪費時間查電路和程序!!

网友B:
肯定要使用互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谁可以给我详细解释下具体的原因?

楼主:
当时是去现场改的控制方式,已经没有输入点了,所以想的这个方法,现在就是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被控制的这个接触器在PLC不输出和外部电路条件不导通的情况下也吸合,用万用表测输出点和COM两点是不导通的,外部电路也不供电,只有在将PLC工作电源切断后,该接触器才断开!

网友C:
貌似会被烧坏啊

网友D:
没有多大问题的。大胆使用,

网友E:
双路控制没有互锁?楼主是在很严肃地搞科学试验吧?没关系大胆搞,坏了让老板再买!

网友F:
别出心裁

网友G:
不要冒险,多写几步多几分保障

网友H:
完全可以使用!但要在电箱上特别注明此问题!

网友I:
双路不互锁,只要保证双路同相那就不会有大问题,但是为了安全建议加互锁,以防在今后的维修中,维修人员接错烧坏PLC,可以考虑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J:
同意13楼的观点!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达人!
双路控制的问题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