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场效应管的参数?

楼主(2011-01-07):
各位大师!我发现有些大公司用场效应管之前都测量一下它的参数,说是否几个管一齐用时是否匹配,不知是测哪几个参数,如果自己没有专门的仪器,能否自己用简单的方法测量呢?
重在积累!

网友A:
引用楼主宽容于2011-01-07 10:35发表的 怎样测场效应管的参数? :
各位大师!我发现有些大公司用场效应管之前都测量一下它的参数,说是否几个管一齐用时是否匹配,不知是测哪几个参数,如果自己没有专门的仪器,能否自己用简单的方法测量呢?
[/quote
还是找本怎样测量电子元件的书看吧,三言两语说不清的,你不是学习电子专业的吧,找本书是捷径,或者查手册吧

网友B:
配对使用,主要测跨导,导通电阻。。。。参数还是蛮多的,可以找晶体管特性仪测。

jxh668

网友C:
场效应管的匹配是比较专业的工作

网友D:
什么玩意?

网友E:
多个并联当然要参数基本一样才行,参数不一样会导致各个管的电流不平衡。具体参数到百度搜一下
學無止境

网友F:
如果只有万用表,就测导通电阻(注意不是内部二极管正向电阻),阻值相差不大的放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