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anel view plus 1000 IP 地址怎么设置?

楼主(2011-01-07):
ab panel view plus 1000 IP 地址怎么设置?
用什么设置,和cpu是一样的吗?

楼主:
快来人啊,帮帮忙吧!

网友A:
1,在画面新建“GO TO CONFIGRUATION”按钮;
2,点击进入后慢慢找相关IP设置的,把IP地址设定后即可;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楼主:
如果屏的ip地址改了,cpu和屏还能连接上吗?屏的ip和cpu的ip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屏的ip地址改了,cpu和屏还能连接上吗?屏的ip和cpu的ip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IP改了,CPU肯定不能访问屏了,因为在FactoryTalk View Studio的RSLinx Enterprise你建立标签使用时就要求确定此标签是访问哪个IP。IP一改那标签自然失效。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