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安装问题

楼主(2011-01-07):
请问高手,触摸屏和PLC距离比较远,需要屏蔽吗?会不会信号传输不好。

网友A:
任何品牌的设备,都有通讯距离限制的。只是远近的差距而已,在允许的范围内,信号线最好用屏蔽线,而且要按照规范要求铺设。

网友B:
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C:
屏蔽线是为了减少外部干扰,和传输距离没有必然的联系吧?
只不过外部电磁干扰小了,信号更稳定而已。
如果你的布线路径中途有大容量变压器之类的设备,还是用比较好的屏蔽线吧。
最后不要忘了,不管用多么好的线路,每种通信都有自己的距离极限的。

网友D:
反正屏蔽了就可以加强防干扰

网友E(2011-02-23):
这么专业,我从没关注过这些方面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