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单点启停怎么做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1-01-07):
如题,欧姆龙有没有和三菱一样的交替输出指令啊?大家推荐下欧姆龙做单点启停程序,越简单步数越少越好。
自学

网友A:
没有交替输出指令,做了一个你看看。觉得好记得加分哦,哈哈!
下载积分:+1(nthaxhb)
下载积分:+1(5921338)

网友B:
Good Luck
下载积分:+1(5921338) 热心助人

网友C:
都是高手啊,支持

网友D:
也可以使用计数器计数来设置。

网友E:
这样比较通用,三菱 omron都行
下载积分:+1(5921338) 热心助人

网友F:
大家都是高手,很不错....

网友G:
动动脑筋,办法总是有的,要学会举一反三的创新精神,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高手啊,受教了
自学

网友H:
可以试试,应该没问题
下载积分:+1(5921338) 热心助人

网友I(2011-03-19):
这个很简单啊
欧姆龙PLC单点启停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