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多少才好

楼主(2011-01-07):
为什么电力公司的人要求无功功率是0.9..而理论上是1.0最好..而且工作人员还说超过0.9的补偿不划算..谁能说得清

网友A:
供电局0.9的意思是,你补偿到0.9以上,电费就不加价了。0.9以下是要加价的。
说补偿到1不划算是,在设计时一般都是以0.9去设计补偿容量的,因为从0.9补到了的容量可能比0.5补到0.9还多,所以就不划算了。
至于配电房运行时的补偿,要看你实际的在线感性负载,完全有可能补到了左右的。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功率因数达到0.9,不是什么无功功率,否则就要倒扣电费了,如果补偿超过0.9,则成本上不合算。

网友C:
最低要求也0.9 难道想供电扣钱吗?

网友D:
超过功率因数1.0以上为过补偿。如果无功到送(功率因数超过1.0)则会引起电网电压的升高。

网友E:
我在节能减排培训上学到点,说是补偿区间在0.90-0.95之间的最好,再补得高了就是为上一级的供电所补偿了,看起来供电所奖励你了,其实他们奖励的是一小部分,国家奖励他们的要多得多。所以建议大家补偿在0.93-0.94最好。

网友F:
功率因数过0.9,电业局开始给奖励(从电费中扣除),从0.9到0.95的奖励基数是不同的,超过0.95以上按照0.95计算。
另外过补偿是无功表反转的话,本月也没有奖励电费的!!

网友G:
1是理想值,达不到,供电局要求0.9以上!

网友H:
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进行计算后有个百分比,而这个百分比就是功率因数,而工厂用电的功率因数必须达到0.9,低于此值就要罚款,低于此值越大罚款的百分比就越大,高于此值越多奖励的百分比就越多,但是不能超过1,如超过1反而还要罚款,是属于补偿过剩。

网友I:
正常是0.95左右

网友J:
正常补偿到0.9左右最好。

网友K: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