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软件组态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用MCGS软件组态时遇到这样的问题:进行设备组态时,发现设备管理器中没有符合要求的设备,例如:对无纸记录仪进行组态,记录仪带RS485通讯,组态时,通讯设备选通用串口父设备,子设备中没有相应的无纸记录仪设备,该怎么办?请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A:
昆仑通态有设备驱动的开发软件《 MCGS脚本驱动开发〉你可以自己开发
另外也可以要求昆仑通态给你开发设备驱动

网友B:
兄弟,直接打客服吧。

网友C:
客服解决!!!

网友D:
客服,可能其他的驱动或功能要加钱而已

网友E:
所以你应该在选择硬件之前要先看一下你所用组态软件支持的硬件驱动列表,否则的话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我的无纸记录仪带有上位机管理软件,MCGS只是其附带的演示软件,我只是想用MCGS试着对无纸记录仪组态,感谢大家的热情!!

网友F:
厂家解决

网友G:
自己哟美好脚本写也可以
,如果支持标准MODBUS协议更好办

网友H:
选择莫迪康设备驱动!485借口的都支持MODBUS

网友I(2011-04-04):
MCGS 不就可以做记录了,还要记录仪干嘛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