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软件组态求救

楼主(2011-01-07):
用MCGS软件组态时遇到这样的问题:进行设备组态时,发现设备管理器中没有符合要求的设备,例如:对无纸记录仪进行组态,记录仪带RS485通讯,组态时,通讯设备选通用串口父设备,子设备中没有相应的无纸记录仪设备,该怎么办?请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A:
如果设备管理器中没有你要添加的设备驱动,那么请确实你的无纸记录仪的通讯协议是不是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如果是的话可以直接用MODBUS驱动即可,如果不是的话,就需要联系无纸记录仪的厂家确认通讯协议,然后自己编写驱动。或向MCGS厂家索要驱动。QQ交流:94749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