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西门子S7-200的通信

楼主(2011-01-07):
请问各位大哥,我的PLC 不能用编程软件通信,是否PLC 坏了还是电缆的问题?
峰狂维修

楼主:
电脑与PLC通过USB适配器连接后,打开 STEP 7 MicroWIN SP6软件,点击通信出现提示通讯错误,超时。
峰狂维修

网友A:
你可以点击PG/PC那里检查一下COM端口号是否正确,如正确请检查电缆及PLC通信端口

网友B:
如果是USB适配器那么请选择USB端口

楼主:
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能通信,以前都有这现像,后来更换一条下载线就OK了。可是这次新买回来的下载线还是不行,PLC,电脑都换过了。希望那位大哥有这样的经验。
峰狂维修

网友C:
这样的问题遇到过N次了,如果不是通讯端口COM选错了的话,多半是你通讯线有问题了。通讯线的问题可能多点,你用的是RS232-RS485的转换接口还是用的什么呢?

网友D(2011-02-07):
点击PG/PC那里检查一下COM端口号及换一下19.2波特率

网友E(2011-05-13):
我也遇到同一问题,希望大侠们能给一个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