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8):
请教如何把大空文件或软软件分割压缩上传.我的邮箱是:humicai17668@yahoo.com.cn

网友A:
利用WINRAR壓縮工具就可以實現

网友B:
1楼正解,想分多大一个包就分多大,加密也可以,很方便的

网友C:
用WINRAR分卷压缩就可以了,分卷大小可以自己选择设置。

楼主:
谢谢,已后多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