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8):
各位大大,现有一事求助,情节如下:
刚从废弃CAL温控器上拆下一部件,貌似叫晶体管显示器,
因本人喜欢折腾,准备用FX2N48MR的PLC做输出显示,
现在不明白这12针的定义是什么,该如何使用,使用电压,
如果要显示1234,该怎么接
最好能有接线图
先说声谢谢了啊

一共两个
元器件上面喷码为:
A.042-096 N 060330 全部显示为   :88.8.8
B.042-095 N 060330 全部显示为   ‘88.8.8.  全部是12针

图片如下: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楼主:
日,图片链接还不好做,163 51 都不行
只能换到自己的2级域名上去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A:
楼主:用segl指令来控制,具体的看看三菱的编程手册。
  • 下载积分:+3(liang48222)

楼主:
    2楼的兄弟,不是用什么指令的问题,关键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做BCD码显示,能不不能做PLC的输出显示,是否需要编码芯片?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现谢谢你了啊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B:
    需要解码电路的,参考CD4543BMBCD的datasheet
    兄弟,不能给你评分了,只能一次,给了楼上的兄弟了,谢谢你了,引脚定义已经测试,就是有点弄不明白,如8120,这是个数字,怎么显示,我现在直接就显示一个数字在用,硬接线,加电阻,未用PLC的编码输出,直接是OUT输出,几个一块输出

网友C:
    建议楼主多看看手册再动手,把ENCO指令是干什么的弄明白再说

楼主:
    楼上这位兄弟,
    ENCO指令不是编码指令吗?
    你看下是否可以这样使用呢?
    可否做BCD码的显示输出呢?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D:
    我也正在看呀

楼主:
    这个鸟东西,都不知道引脚定义是什么,不知道焊接下来的时候,坏了没有,装了5V的电源怎么连都不亮,现在关键的是怎么使用它,然后再来做PLC的输出显示吧,有哪位兄弟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的,引脚定义是什么就好了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E:
    先搞清楚是共阳还是共阴,再接一个发光二极管所需的电压。为了保险还需接限流电阻才能使用。直接PLC输出是不能使用的。需要转换才行的。

网友C:
    楼主这样的程序直接在数码管上显示应该是不行的。
    电压转换后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