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I/O很多的时候怎么画电气图啊?

楼主(2011-01-08):
PLC中I/O很多的时候怎么画电气图啊?有没有比较简化的画法?哪位大侠帮忙下,谢谢!

楼主:
是三菱的。

网友A:
I/O接线很简单,再多也简单,还要怎么简化?

网友B:
可以导入画图模块啊!
谢谢。可是怎么导入呢?要下载什么吗?

楼主:
先谢谢你!
我想说的就是不要画那么多的IO出来,像可以Y0~Y10一起画吗?不然太大太长,剪切太模糊啊。就是不想画那么多的意思,像我做车位控制的想画一个车位的,但又要把其他车位的表现在图上,怎么表示?

网友C:
楼主想把这些东东画在哪里呀?1、图纸?2、触摸屏?
1、图纸,偶只画出头两个和最后一个,给出接线规律,给出所有接线端子线号及用途。
2、好象没有必要吧?!
饿米豆腐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等结果。

网友E:
应该可以想楼主说的Y0~Y10一起画,只要能看懂就行了。不行在加上文字注释。

网友F(2011-05-01):
plc已经很简单了 还想怎么简单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