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浮点怎样显示在触摸屏

楼主(2011-01-08):
在三菱的触摸屏上显示是“-10486”为怎么呢??
怎样才让触摸屏上显示0.01呢
PLC学无止境

网友A:
触摸屏中选择对应的地址,属性要设置成32位的浮点数
三菱

网友B:
要转换才行的!

楼主:
怎样转换啊?
PLC学无止境

网友C:
数据类型里选择实数,把小数位设为2

网友D:
将 MOV D2 D1 改为 DMOV D2 D4 试试

网友E:
数据类型选择:实数,小数:两位

网友F:
你可以把小数转换成整数。

网友G:
把最后一步MOV指令去掉,直接用D2作为数据显示的寄存器。FX2N不支持DEMOV指令。
在触摸屏上设置实数,小数点2位。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