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QD75MH 2轴线型插补怎么实现?

楼主(2011-01-08):
QD75MH 与2个J3-200B伺服配用,现在所用的线性单独控制,但是精度上有误差,不知道线性插补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试了,实现不了,想请各位能人.告诉我在参数软件中必须设置那些参数.先跪谢了!

网友A:
就是在软件中选择ABS2或是INC2,然后设置对应的参数,编程手册中有说说明的
三菱

网友B:
缓冲通道好象QD75的是G2000轴一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