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08):
这是我从一个正常工作的机器上读出的程序,我是初学plc的这个梯形图我看不懂,就404到406步中左母线怎么没连接上,像是断了但我试图连接但没成功。在此向各位高手求教。

网友A:
这是主控复位指令,就是不连接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B:
请教 MELSOLF SEVER GX DEVELIPER 与 MELSOLF GX DEVELIPER 两种软件在加了以太网卡后联接自动生成的吗?区别是什么?

楼主:
对不起哦我不知道。

网友C(2011-02-11):
学习了。没见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