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三菱伺服放大器散热问题

楼主(2011-01-08):
本人想请教大家如何改装三菱伺服放大器散热铝片?增加散热效果?

网友A:
那个你不要想着改装了驱动器了,可以试试增加空间,加轴流风机

网友A:
实在不行可以想办法改水冷

网友B:
加個風扇吹伺服驅動器,降低溫度!!

网友C:
加个风扇去吹它不就行了吗
James

网友D:
配电柜上装空调呀,我公司的数控机床配电柜都装了专用空调,功率400W左右效果很好
學無止境

网友E:
多装通风扇就好了啊,抽风在上,送风在下,不会热得很厉害的吧

网友F:
伺服本身就有散热风扇的在加上散热铝片,如果在控制柜里在加上散热风扇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