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8):
松下FP-X控制三菱伺服驱动器,发现位置偏差越来越大,后面检查发现FP-X发的脉冲个数即经过值显示是正确的,但实际发送的脉冲个数和经过值不一样,不知到是不是PLC有问题,有没有谁遇到过,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干扰问题啊,还是电子齿轮设置问题啊,PLC发脉冲个数这个问题基本不用担心。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应该不会吧,刚开始几个月都用了,正常,后面才出现的越来偏差越大,监控伺服收到的上位机脉冲个数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有偏差,写入位置是读取FP-X的脉冲经过值给的,写入PLC中的位置是准的,一样的。
yanzhi2008

网友B:
松下FP-X性能还可以,发的脉冲没问题,监控下伺服收到的脉冲和PLC有没偏差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