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主从站问题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2011-01-08):
各位大侠:
若我通过触摸屏设定参数控制设备动作。
触摸屏是不是当主站使用,PLC当从站用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西门子S7-200和威伦为例,用plc相应软件和触摸屏相应软件,编好程序相应下载,再用相应通讯电缆通讯即可!注意电脑到PLC编程电缆,电脑到触摸屏编程电缆,触摸屏到PLC通讯电缆不一样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只有1台PLC的话,不存在主从站的问题,直接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用通讯电缆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采用485连接,屏就要主站。一个屏可以同时和多个没有485通讯的PLC读写数据。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
谢谢大家
关于PLC主从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