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8):
消防用安全出口灯说明书接线图。
最近买了一个安全出口灯,看了一下说明书,看了上面的接线图我不知怎么接线了。

附件: 安全出口灯.pdf (795 K) 下载次数:42

网友A:
那K就是个开关,那不写着呢吗,正常供电由K控制灯亮灭,你那灯上准是有3根线,1根接零线没的说,另2根一个直接接火线,一个在串个开关在接上就行了。
热心助人

实际接线中是有三根线:棕色、兰色、黄绿色

楼主:
实际接线中是有三根线:棕色、兰色、黄绿色。

网友B:
棕色接火线兰色接开关线,黄绿线接零和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