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8):
我们单位用的扩散硅压力变送器量程是﹣1到﹢6公斤的 输出4到20ma。一开始以为试机开个1天多就行了。但最近老板要我们多开几天看看可靠性。没3天就出问题了。
正常大气压0公斤下应该是6.2ma。问题在它的电流慢慢往下降最后一只掉到2.7ma。前后第一台机就这问题3天换了3个。后来发现那台机上的明纬 太假了不知道谁买的150w的62块 后来换个了80几块的应该也假的()。问题还是有,15天前后7台机器上坏了8个 后来5个中还有个更奇怪事电流往上升 升到7ma了。后来卖压力变送器的说是他们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不适合从﹣1到正6 最多只能正负1公斤 否则容易坏 让我们在买他们新的 把正压的和负压的分开。(NND一开始我问他们的时候还说﹣1到正6没问题的) 要分开那我还不如去买陶瓷的了也才100一个 他们扩散硅的要230 。让我更火帽的是老板说找不出问题的话 换成压力开关的 他去找了日本压力快关要100一个还TMD是2手的 一点点大 螺帽还要重做  我们本来的压力开关一堆不用要去买2手日本的操!!!我最讨厌日本货尤其欧姆龙的质量就1个字差尤其开关电源!!!  更麻烦的是我们用的是单片机 也没那么多开关量输入 没准还要换单片机。还有其他的要折腾我已经快被折腾死了。希望熟悉传感器的大师 帮忙分析下 ,如果还是那开关电源的问题的话那就完了拿80几块的已经买了100多个了。

楼主:
日本货价钱高 质量差 专卖给中国c﹣等货 最坑爹 这是个人的抱怨 谢谢

网友A:
你好
我们公司也是日本二手设备,压力传感器很稳定的啊
范围是-1到10kgf,什么气体通用,还有一种范围是-1到150kgf 也挺好的
三年多没什么问题
压力传感器应该是非常成熟的产品,不容易坏,是否是别的原因
同一压力下输出电流有下降或上升,肯定是有问题的,根本不用试

网友B:
这个东西国产的都很好用,干吗要买进口的

网友C:
估计你用的假货[山寨]的情况居多,用过不少压力变送器之类的,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的,很稳定,还有OMRON的24V开关电源,连续好几年了,不间断运行,更是从来没出过问题的。明纬的,质量也可以。不过市场上,OMRON的东西,假冒伪劣的很多。[采购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的]。
也用过国产的,但相同环境下,精度和使用寿命和进口的相比,差点。

楼主:
版主啊 我最怕是出在开关电源问题上 已经买了100多个了 20多个都装上了 这样一搞就玩完了   还有个欧姆龙的问题开关电源是从他们办事处介绍买的而且是从南京和无锡2个地方都买过 而且是同一批次的货 接线柱焊接有问题松动 单片机用的K型热电偶数值会掉直到0  换了个明纬的就好了 单片机是STM32芯片的属于低频。  我现在最怀疑的是扩散硅压力变送器能不能﹣1到6公斤  卖我们的那家伙一开始说能行 现在又说不行 要我们买新的 负压的用正负1公斤 正压的就用0到6公斤 我感觉有被耍的感觉。

网友C:
现在内外勾结,内鬼的事情很多的。就象医院里面的医生介绍病人到医院外的诊所买药是一种情况的。
这个需要你睁大火眼金睛了。
-1----6公斤的压力,是-0.1------0.6Mpa的压力吧,这个国内品牌满足你的要求的很多的。曾经用过上海上润的[还是上海润仪的,记不清楚了],还有香港虹润的,都不错的。

网友B:
想用进口货的话,给个参考:横河EJA系列的,质量绝对可靠
jxh668

网友D:
压力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
今天早上一看坏了7个

楼主:
这找不到问题的问题 都快让我崩溃了 这压力变送器用在洗煤机那么差的环境上都没问题 现在就开着通通电的就挂着么多  我想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