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8):
星角启动用的接触器,用了不到半年。
接觸器觸點明顯拉弧发黑,而且是在一角上。
使用的是国产品牌接触器,求推荐质量好的品牌。
求解~~~~~

网友A:
天正或施奈德

网友B:
拉弧太严重,建议你换大一级的接触器。施耐德的接触器最牛。
  • 下载积分:+1(ykykkhor) 正解

楼主:
    推荐国产
    产品
    很奇怪,天正的网站上没找到产品电子样本。

网友C:
    三组触点断断开,吸合不同步。接触器换大一个等级

网友D:
    同样规格的换进口品牌的。

网友E:
    建议换大一型号的

楼主:
    我真的是非常无奈啊~!

网友F:
    我看到不是,好像黑的地方不是在正中,以我的经验应该是2相之间放弧造成的。是不是这种接触器没有防护罩还是被人卸掉了。一般接触器都有灭弧罩,防止2相之间防护。跟品牌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不是,好像黑的地方不是在正中,以我的经验应该是2相之间放弧造成的。是不是这种接触器没有防护罩还是被人卸掉了。一般接触器都有灭弧罩,防止2相之间防护。跟品牌没有多大关系。

    奇怪啊~!
    都是在一角上,触点大面都没有变样。
    感觉像是相间放弧,但是这个接触没坏啊,电动机也没事。
    选型是按常规产品标准选的。

网友F:
    这是我的图解,大家参考一下。我是维护工程师,专供维护难题。我用的是LG,成本的,不建议更换,建议安装灭弧罩。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G:
    是星三角启动,还是正反转互锁?没弄好短路了吧?

    也可能是星转三角时,一个还没彻底断开。另一个就吸合了

    改进一下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星三角启动,还是正反转互锁?没弄好短路了吧?

正常星角,无正反,没无短路。
我只是无意中拆壳看到这样的。
能正常工作,感觉这个现象不正常。

网友F:
不应该是电路控制问题,如果是,黑色绝对是触电问题,而不在边上,那你就可以更换接触器了,换品牌,这在边上放弧,那问题就在边上,不在触点出。

网友G:
电路中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使星接触器断开后,延时0.5秒三角接触器再吸合

星转三角时,一个还没彻底断开。另一个就吸合 100安以上的接触器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H:
要名牌就选SIEMENS,或ABB,或Allen-Bradley,Mitsubishi都挺NB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NB是好,但人民币不好,建议经济的。比如ABB用十年,正泰7年,那我宁可要正泰。可以推动国产。当我试过,正泰的价格比LG高,LG寿命几乎可以接近富士,但价格只有一般。大家只做经验切磋

网友I:
在相间加青稞纸,再将星转三角时延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工控组态

网友J:
建议换一个品牌的接触器!

网友K:
佛山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NB是好,但人民币不好,建议经济的。比如ABB用十年,正泰7年,那我宁可要正泰。可以推动国产。当我试过,正泰的价格比LG高,LG寿命几乎可以接近富士,但价格只有一般。大家只做经验切磋

“正泰的价格比LG高”

照片上用的是DLX,你懂的。

网友L:
加个灭弧器!国产的都不怎样,施奈德接触器的最牛,体积小寿命长

网友M:
更换大一点的接触器,如果空间不足,就换施耐德或穆勒的效果都很好的!

网友N:
单纯从技术角度分析,从图片来看,象是触点的一角拉弧造成的。原因是触点分断的不同步造成的。特别是如果接触器的触点容量等级已经足够,那么灭弧罩的灭弧效果不好占了很大可能性。
拆开检查一下触点的接触面,动静触点的接触面是否是平行的。

网友B:
加个灭弧器也可以。三相的灭弧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不是,好像黑的地方不是在正中,以我的经验应该是2相之间放弧造成的。是不是这种接触器没有防护罩还是被人卸掉了。一般接触器都有灭弧罩,防止2相之间防护。跟品牌没有多大关系。

没有灭弧罩神仙也不敢用啊,老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没有灭弧罩神仙也不敢用啊,老大!

55KW的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拆了灭弧罩的,见过几次。CJ10-150A的交流接触器。人家就那样用。

网友P:
灭弧罩肯定有的,这种现象一般是触点瞬间断开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Q:
总结一下,关键是怎样灭弧?
我觉得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时候最好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才好判断。
比如:启动力矩是多少?电流多大?在转数达到多少的时候或者说力矩降到多少的时候切换角形?等等。
这些数据应该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吧。

网友R:
灭弧罩不行。

网友S:
加个灭弧装置试试,电机或设备没有烧毁,选型是没有多太问题的.还有你的品牌是小工厂产品...很明显这是为了节约成本,连灭弧罩都省掉了!

网友T:
先看下你的电机功率有多大啊,所要切的电流, 在选折你所要的接触器所能承受的电流

网友U:
1看电机功率是否和使用的交流接触器匹配,2看灭弧罩效果如何.

网友V:
你是不是把罩子取掉了,推荐你用富士,三菱或者士林,正泰的。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楼主:
这个是拆下来的外壳,灭弧罩~!

楼主:
这三个外罩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W:
我一直用三菱的,不错

网友X:
以前的接触器触点都镀银的,现在好多都是铁的了,连铜都不是

网友Y:
灭弧罩有电弧烧损现象,应该是灭弧罩设计或制作有问题,造成灭弧间隙不对造成吸合时相间闪络,建议更换另一种型号的。

网友Z:
更换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