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9):
有一灯泡220V的,用
最简单的方法
最常见的元器件,组合
控制它亮度
滑动电阻不算啊,那东西不稳定,还发热。
现在只有一东方马达驱动器上的调速器,加什么元件能控制呢?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A:
自耦调压变压器。
或者是多极分断开关+多绕组变压器,组成有极调压~!

网友B:
直接买个调光的开关面板不就行了,最多十几元。
注意:调光的灯泡请选用白织灯,节能灯不行。
兄弟,如果这样弄,我还不如买个台灯好了,疑问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这个技术

网友C:
引用楼主liang48222于2011-01-09 04:51发表的 灯泡调节亮度??? :
有一灯泡220V的,用
最简单的方法
最常见的元器件,组合
控制它亮度
滑动电阻不算啊,那东西不稳定,还发热。

不知道楼主要调亮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调节原因往往会影响方法,如果说是最简单的办法的话...........灯泡串联。
串联没有反应,图在9楼,你看下那个调节器
饿米豆腐

网友D:
到灯具店买调光板或到五金电器店买调光开关面板,吊扇调速开关面板也行只是吊扇的调到最小灯泡还比较亮
學無止境
jxh668

网友E:
可控硅移相电路,成本不到5人民币
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了,本来是自己想做一个显示面板,有裸板,准备自己焊的,谢谢啊
  • 下载积分:+1(liang48222)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网友F:
    支持5楼的观点

网友G:
    五楼说的对

网友H:
    东方马达驱动器上的调速器,多少瓦,功率够的话就可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东方马达驱动器上的调速器,多少瓦,功率够的话就可以带。

    兄弟,就是下面那个东西,万用表测的时候有电阻,调节的时候也有变化,最低地租0E,但是串联起来的时候,没有输出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I:
    串联电阻
    串联电容
    串联二极管
    有不同的亮度
    想要的是可调节的,可做PLC的模拟输入的,

网友J:
    不用电位器,就用单片机来控制,安装两个触摸开关
    有点复杂了,经济性呢?

网友K:
就街上卖的调速板可以了,自己做也就5元之内,双向可控硅调节。

网友L:
买个固态调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就是下面那个东西,万用表测的时候有电阻,调节的时候也有变化,最低地租0E,但是串联起来的时候,没有输出
不行就去买一个TLC调光器吧,无级可调的630W以下什么都不用改动

网友M:
可控硅移相电路,成本不到5人民币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东西已经搞定
用的是可控硅移相电路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N:
直接装个电位器

网友O:
东方马达驱动器的调速,本身就是调压,把灯泡直接接在RED,BLACK端子上。调节灯泡亮度

网友P:
上街买个台灯控制器就好了,里面是可控硅电路,当然自己做的也行,

网友Q:
正好用双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