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FC编程求教!!!!
!!!

楼主(2011-01-09):
请问各位在SFC编程状态下,需要输入空状态要怎么操作?

楼主:
试了,但是不行啊!它提示<NOP指令不能用梯形图模式的指令输入>!

网友A:
不输入应该就行了
!!!

楼主:
哦,原来是不需要输入的,问题已解决!谢了!

网友B:
如果是为了便于编程度或转换的话,输入一个空状态如S100,然后把S100向下一级转移的条件用S100的触点就可以了
关于SFC编程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