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元件测试问题

楼主(2011-01-09):
我在GX Developer v7中用到软元件测试时强制位软元件为什么就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而且SET指令也好像没有用啊?

网友A:
要看你强制的是什么内部软元件了。
如果可能,建议抓图发上来

楼主:
内部位软元件还有区别吗?我在用STEP7调S7-200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啊?望高手指点啊!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B:
如果用PLS 指令写的话,强制on 也只会接通一个周期
如果是在逻辑测试上仿真的话,程序若修改过,建议重新启动

网友C:
可能楼主用的软元件是采用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