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双线圈?

楼主(2011-01-09):
我在进行程序检查的时候出现了N多的双线圈错误!这在西门子PLC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啊?请问在三菱PLC中错在哪里啊?

网友A:
线圈只能出现一次 触电可以出现无数次

网友B:
這個問題,那就是說你在程序中有多處出現同一個y

楼主:
噢,多谢指导。谢谢大家啊!

网友B:
你只要在梯形圖裡邊,同一個y出現一次就不會有双线圈問題了

网友C:
双线圈可以同时存在,如在主程序和子程序中,或是在手动和自动程序中。不可以同时运行的2段程序,可以存在双线圈,没有影响
下载积分:+4(njaolian) 说得好

网友C:
也可以用多个中间的标志位,避免出现双线圈。总的来说,双线圈还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网友D:
同一输出点多次输出

网友E:
明白了一些

网友F:
给你提个建议,用线圈时用set指令,要关断时用rst指令

网友G:
不管是西门子的还是三菱的都不允许双线圈输出的,要不程式肯定出错的。

网友H:
双线圈还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但是设计时尽量避免。plc扫描会有先后顺续,与常规REALY电路有区别。

网友I:
双线圈存在时,程序可以运行
但是
充当设计者角色时,建议:务必避免双线圈
双线圈的存在很可能会迷惑部分现场维护的电工,偶尔也会迷惑设计者
多用个线圈不要多花钱。何必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