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9):
请教各位:
想用QD75D1和MR-J2S-350A控制一小车往返运动,伺服放大器应当选择位置控制模式还是运动控制模式。小车的速度和位置的要求不高。刚做伺服指点一下程序最好,谢了。

网友A:
用位置控制模式比较合适。

网友B:
应该用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C:
位置模式,你可以走相对位置也可以走绝对位置。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2011-06-10):
正有此方面的应用.学习下.

网友E:
速度和位置的要求不高,做往返运动,当然选择位置控制方式了!

网友F:
谁有松下西格玛plc解码软件8位的

网友G:
你可以走相对位置也可以走绝对位置。我也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