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9):
我问别人借来一根信捷plc编程电缆

可是无法和电脑连接到一起

usb接口和电脑连接的时候显示没有这的安装驱动 、

请问:是不是需要有个驱动光盘放到电脑里面这根线才能和电脑、plc形成通讯?

网友A:
肯定要驱动USB的

网友B:
USB驱动程序肯定要安装的。

网友C:
可以下載一個驅動軟件,我這有一個,可以試試看 USB驅動.rar (351 K) 下载次数:3

网友D:
安装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