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求步进电机控制程序及说明!

楼主(2011-01-09):
求步进电机控制程序及说明!我看了杭州中达电机的资料,有些东东看得不是很明白。本人是第一次用FX2N系列控制步进电机,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FX2N系列需要定位模块控制步进电机
不断向前

楼主:
不是吧?步进电机有驱动器。只要控制好驱动器信号就可以了啊?我在工程上见过!

网友B:
用FX3U或OMRON的CP1H比较好,FX-2N只能用PLSY,定位没有上面的好

网友C:
FX2N可以驱动伺服步进的,但是要加个特殊模块才行的了

网友D:
其实2N-MT的也可以,但是速度慢控制精度比较差

QQ:84818626

网友D:
要看看你的驱动器的需要什么驱动信号,是脉冲信号还是两相差动驱动等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