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9):
大家来评价一下国产的信捷PLC和正航PLC,应该还不错吧。

网友A:
我没有用过,但知道这两个品牌;应当有他们的适应面。

网友B:
就国产品牌而言,还是可以的,支持国货

网友C:
全是垃圾

网友D:
别提国货,蛋微痛~~!

网友E:
  信捷的PLC没用过,但是用过触摸屏,返修率不怎么高,功能太差;正航的PLC用过一个A5系列的,汗,用起来那个不顺手呀,软件简直是惨不忍睹啊,连个软元件使用列表都没有,更不能查找软元件,只能使用一个做好笔记,要不然光找软元件就得时间了,还有不能进行子程序嵌套调用,不然编译通不过,还有就是运行时经常出现不稳定现象,例如用一个比较指令,后面进行置位操作,两个数据寄存器相比较,其中一个寄存器数据是变化的,经常出现条件不成立就将会面的线圈置位现象,咨询正航公司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就是国货呀!
  如果考虑性价比,建议使用OMRON公司的CP1E,这个性价比蛮高的,连国产都无法应有的价格优势。

网友F:
国货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楼主:
晕,那么差啊

网友G:
信捷的PLC有个系列,还带蓝牙传输数据,牛逼吧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H:
国产机用作低端控制好好

网友I:
我用过很多信捷的PLC,主要是XC3系列的。感觉性能一般,质量还可以。故障率很低,但是性能不咋样,精度很差,反映很慢,尤其是比较指令,脉冲输出指令等等。做一些简单的开关量控制完全没问题。像伺服和步进,PID就不行了。

网友J:
这2个我都有,论做工都不怎么样都连LG的都比不上,信捷的软件还好用,正航的软件只能用垃圾来形容。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