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点问题?

楼主(2011-01-09):
我见FX2N系列PLC输入输出端子有不少“·”? 输出侧有好几个COM如何分类啊?
!!!

网友A:
带点的是空点吧!

网友B:
空端子千万不要接线,否则可能损坏PLC。

网友C:
空端子不要用

网友D:
空端子不可做正常触点使用。

网友E:
建议看看手册,本站有下载的。

网友F:
空端子 不能用 多个COM可用不同电压的输出

网友G:
带“。”的是空端子,输入端的COM是共用的,输出端相同的电源其COM端可以相连

网友H:
空端子不能接线,com是独立的一个共有端子,输入是八位,输出是四位,输出如接不同的电源,就不能把它连接在一起,如接相同的电源就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I:
我输出COM接的有220的,有24的,为的就是省两个继电器,幸好自己用的,在公司早被骂了,空端子,不能乱接的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