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否是通讯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eview品牌的触摸屏,用了几年,最近出现PLC NO RESPONSE ,今天试了下,通讯线是好的。然后换了个好的PLC试试,还是不行。排除是线和PLC的问题。然后把触摸屏拿到好的设备上去试试,连上去还是老样子。 把好的设备上的触摸屏换到坏的机台上,好了。所以肯定是触摸屏的问题。
请教各位,是否一定是通讯口的问题? PS:设置不会有问题的,以前用了几年了,没动过。肯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再下载程序到触摸屏上试试。
密码都没有

网友B:
这就是品牌的差别。
跟品牌有什么关系?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C:
以前我们老重启电脑就好了
电脑???

网友D:
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多种,应逐个排除
譬如有什么原因?据我所知,通讯线,PLC通讯接口,触摸屏通讯接口三个问题。排除了前两个问题了

网友E:
站内有解密软件,上载程序在下载一下

网友B:
如果能确定工程和设置没有问题,那么,硬件的问题占多数了。
回楼主,和品牌的关系就是-------------------质量和稳定性的差别。

网友F:
敢拆的话拆开看看插口的位置有没什么异常?用了几年的东西,寿命也差不多了吧,我觉得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G:
应该是PLC问题,PLC有些“检测地址”用来检测实时通讯情况,现在“检测地址”出现间竭性失效(不能读写),就会 NO RESPONSE

网友H(2011-02-23):
这个不懂,学习一下。期待高手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