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电机怎么了

楼主(2011-01-09):
小空压机电机烧了是单相电机,定子送修回来,外观和原来一样可是主附绕组是互通的共四根线,
正常单相电机出线四根主副绕组是不通的,只有出线三根是才通电机转向固定
装上后电机不转且噪音很大!无论我怎么接都一样!

网友A:
可能是主副绕组有匝间短路吧

网友B:
肯定是定子没修好,重修,

网友C:
电机有问题,找修理的人解决。

网友D:
看看电机有几个电容的,如是双值电容电机,有个离心开关的,有可能离心开关启动后分不开。响声会很大。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E:
没修好,应重修.肯定没修好,有匝间短路.

网友F:
同意4楼说法

网友G:
主副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H:
主副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I:
我也同意4楼的

网友J:
见识了,这样的老板以后别他做生意

网友K:
匝间短路啊兄弟,快去返修,别再烧一次了!!

网友L:
哥们儿,找修马达的返修吧,他没搞好!

网友M:
你把阻值发上来看看

网友N:
主副绕组匝间短路引起的

网友O:
什么启动方式,还有调速?单相电机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之间,是绝缘的,你讲的情况,一般是绕组问题!

网友P:
新修的电机线圈应该是不会短路的/单相的电机是有很多种接法/你先要看清楚它是属于哪一个种/有的是一个电容/有的是二个电容/还有一种是没有电容的/二个电容和没有电容的电机它里面是有一个离心开关的/启动后达到一定的转速后它会断开/如果在启动时离心开关没有接通它就会造成启动困难或是不能启动./一般小空压机的电机是用两个电容的/即双值电容/运行电容一般是30UF/启动电容一般是200UF/在空压机启动后离心开关会把200UF的电容给断开.

网友Q:
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主副绕组之间短路。
我感觉还有可能有一个出线出错了。。。

网友R:
没修好吧,找维修人员解决吧

网友S:
同意20楼说法

网友O:
先搞清楚,启动和运行绕组,检查启动电容!三根线引出线,有一根是公用线,另外两根是启动和运行线,用万用表检测一下,一般启动绕组电阻值小,查看一下接线图1

网友T:
楼主不懂就不要乱接线啊 ,小空压机用双值电容的单相电机才可以,因为只有这样它的力矩才够大。你都没接电容肯定起动不了,具体怎么接线我忘了。你先找下双值电容的接线资料在接线吧

网友U:
同意25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