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如何安装?

楼主(2011-01-09):
GX -WORKS2 如何安装啊?
产品的ID那里搞

网友A:
原来三菱PLC上的序列号可用,至于安装点击setup就可以安装了。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B:
SN:161-998941269
较好的安装方法:先装dotnetfx2.0中文版,再装GX -WORKS2。可以缩短安装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三菱PLC上的序列号可用,至于安装点击setup就可以安装了。
我试了,行。

网友D:
2楼的说法和我的一样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1楼说的可以装,我的也是这样装的...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F(2011-10-26):
我的安装好了,可以新建工程,但是打开不了我的程序,程序打开时选择不了GX-WORKS2,怎么回事??谢谢兄弟们。。

网友F:
是应该通用的,但是打开GX-WORKS找我的程序时看不见怎么回事,以前用7.0还可以打开,

网友G:
三菱电机网站里注册后可以申请ID序列号。
保佑我们可以一直拥有独立思考的力量~~

网友H:
安装点击setup安装,序列号网上搜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