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9):
请教一下:是不是每一根编程电缆都要有一个光盘驱动程序配合着

三菱的驱动光盘和编程电缆能否在信捷plc上面  使用 、为什么

网友A:
USB电缆需要安装驱动程序,串口的不要安装。

网友B:
三菱的好象和信捷的是可以共用的吧。

网友C:
USB电缆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D:
支持以上说法,USB一般都要驱动,但不同品牌的不一定能用,主要是读写脚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