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9):
欧姆龙DC24V的光电,我从一个电控柜的24稳压电源供电,然后把信号线接到另一个电控柜中的PLC中可行么?。。另一个电控柜也是有单独稳压电源的。求大虾指点!

网友A:
可以的,只要电源没问题就可以,只不过要注意信号干扰的问题,主副电路分开敷设。

网友B:
但是,两个24稳压电源要共地。也就是说两个24稳压电源的负极要连接在一起
哦。。这样啊,也就是说不共地的话,信号输出线和PLC上的负极没有回路就无效果是吧?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2个电源负极相连可以。否则不行。。但最好别这样接

网友E:
你是吃饱撑着吧,既然PLC柜有24V电源,有何必另引电源呢?很好玩是吧?另外2楼的正解。

网友F:
5楼--你是吃饱撑着吧,既然PLC柜有24V电源,有何必另引电源呢?很好玩是吧?另外2楼的正解
--------------------------------------------------------------------------------------
现场情况不了解,不过有时我就这样做,2台PLC公用1个光电或接近开关

网友G:
还是基础问题。二个独立的供电系统如果没有将各自的参考点(地端)连接在一起,怎么让它们工作?除非你采用无源信号连接则不需要共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是吃饱撑着吧,既然PLC柜有24V电源,有何必另引电源呢?很好玩是吧?另外2楼的正解。

这样接,多了,奇怪吗?公用一个信号端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受教啦。。5楼愤青帝。

网友I:
24v电源都是开关电源,电源负极和金属外壳一般相连再与配电柜接地相连,连接点总会有接触电阻的,所以最好还是在一个回路中接线。

网友J:
2楼正解,也同意8楼,我们也有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