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万年历问题

楼主(2011-01-09):
哪位用过万年历?我现在要在程序里面做个当日产量清零,就是每天到晚上8点(可以任意设置)就会自动将产量清零,不管8点时工作没工作、带不带电。(PLc不一定会一直通电,比如到7点停电了,8点以后开机就会显示零),PLC有没有内部触发,带电不带电都可以触发的那种?我用的台达的PLC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触点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触点比较上电时时可以比较的,但停电的时候怎么办呢?

网友A:
用大于等于指令啊

网友B:
万年历数据比较指令

网友C:
你用个比较再并上个M8002去清零好了,这样如果有电就是比较之后(时间到了)清零,没电的话,再启动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