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各位老师们,关于DC24V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一种是开关串联在正极,PLC接受的是正信号,一种是开关串联在负极,输入点是接受负信号。请问怎么分别型号啊,是NPN,还是PNP 啊?谢谢啊!而两线制的接近开关,一根是红色的接电源的正极,另一根是蓝色的接PLC的输入点,那蓝色的是输出正还是负?

网友A: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一个串联在正极,一个串联在负极。两根线用完了,用什么接PLC?
应该是一根接负极或者正极。另一根接PLC的输入点。是NPN,还是PNP应该看PLC的
输入的要求。是共正极还是共负极

网友B:
楼主还是把图发上来,大家才好共同探讨

网友C:
接近开关上标有的,你没看到?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说的很对

网友E:
两线制接近开关,
不妨就就把它看成一个有触点的行程开关
PNP NPN 不管它了

网友F:
1楼正解

网友G:
二线制的接近开关是串联在PLC信号输入单元的光电耦合开关里面的/在安装开关前用万用表测接线端子的两头/在测得直流电压为正24V时/红表笔所接的那头接开关的正极/另一端面接负极/二线制的接近开关分为DC 与DO/就是我们所说的常闭和常开

网友H:
呵呵,记住所有信号都要回流就行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H:
能量守恒,电流形成回路才做功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I:
一电源+,一信号,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J: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很少见啊,UP主给个型号我开开眼界?学习学习

网友K:
如果是两线,就把它看成一个行程开关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L:
楼上正解。就是相当于一个干接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线制接近开关,
不妨就就把它看成一个有触点的行程开关
PNP NPN 不管它了
接近开关就是梯形图的常开和常闭触电。区别就是接近通还是接近断

网友M:
不对的哦 也要看回路的,
NPN型PLC,信号接棕色 蓝色共起来
PNP型PLC,信号接蓝色 棕色共起来
2线的接近开关现在很多的

网友N:
2线的近接开关没有什么NPN,PNP的,它就是代替行程开关类的了。红线接正极,蓝线在近接开关工作后输出的就是正极,前提是你的PLC的COM点必须是负极的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O:
楼上正解 在补充一下 如果是OMRON 的PLC COM口接的是正极 就蓝色接负极 红色接PLC
龙芯

网友P:
支持7楼观点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Q:
一楼正解~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R:
二线的接近开关,一根线接PLC的输入点,另外一根接电源,至于接DC24V+,还是接DC24V-,这个要取决于你的PLC对该段输入点的供的电源正负,漏型还是源型了。比如西门子PLC你的接近开关其中一根线接到I0.0上,另外一根接到DC24V上,那返回的信号为负信号,PLC的输入端1M就该接24V+。当接近开关接到信号I0.0就通。

网友S:
两线制的不分NPN或PNP,只是接法不同
如果用于NPN的PLC,棕色接PLC信号输入,蓝色接0V
如果用于PNP的PLC,棕色接24V,蓝色接PLC信号输入

网友T:
有两根线的接近开关?我怎么没看过,应该不是接近开关吧?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U:
我们这边一般棕色的 接24v 蓝色的接0v

网友V:
这种开关相当一磁性开关,感应了导通的,正负看你接的是哪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