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00的OS装一次不可以和PLC通信。

楼主(2011-01-09):
最近调试机器的时候灌一次OS没有用。同样的OS灌两次才有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和FX通信的。

网友A:
学习中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B:
几个月前,新机,我曾经下载过OS,可以一次完成的啊。你说的两次,是否是OS和界面程序工程文件啊。

网友C:
啥叫OS?操作系统?

网友D:
不可能吧,哥们,是不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对啊

网友E:
GT2是要分两次下载的 先下基本OS 再下通迅程序 最后下工程数据 如果基本OS和通迅程序一起下是要出错的 新版的GT3是基本OS 通迅驱动 工程数据都可以一起下的 它自己会一个个下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