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请问关于三相电表选择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接互感器的三相电表怎么根据功率选择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A:
你一般的使用功率除变比在你使用三相表的容量之内,在中间的时候计量比较准。

网友B:
不用算,如果你用5/300的互感器,总电流不超300A就可以,电表数*60=用电度数

网友C:
看互感器上面标的变比和匝数,国家规定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必须为5A,就是你所测设备最大电流/5的值,再去电流互感器名牌上对照,应该主线绕几匝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D:
电流多大。。根据电流选互感器变比

网友E:
根据负载即电流的大小选择变比。

网友F:
互感器不能选择太大精度差,太小电流太大设备受不了,根据负荷选择!

网友G:
需要根据负载主要在多大电流下运行,才能选择CT,一般工作电流在CT额定点留的1/2-1/3之间即可
干到老,学到老